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0-03-07):
用诊断卡测试过了C1就出60

网友:
检查内存的供电电路正常不啊

网友:
内存到南桥的两根系统管理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内存有问题不??

网友:
换内存,查内存供电或cpu

网友:
请刷BIOS看看啊 或压下桥看能不能过啊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先擦金手指,如不行就再换一条好的内存试.

网友:
桥或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