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开不了机~!(附图)

楼主(2010-03-07):
事情是这样的:客户拿过来说是小孩把那营养快线撒到键盘上面了。然后就开不了机了。说是键盘的问题(客户是个老头子。不过电脑这方面懂的还是不少的),说是上面还有几个键不管用。还说有时候按开机键。狠狠的按有时候还是可以开机的。可是我觉得不一定是键盘的问题呀。进水了。很有可能已经到主机里面了。我插上电源。看待机的灯好象都不亮。
我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去查呀。现在开机键在键盘上面。我没有键盘可换呀。现在想开机都开不了的。不用键盘能开机不能?怎么去下手?要不要换键盘?T30我在淘宝上找了找。都没有。好少。有没有别的系列可以通用的。请师傅帮帮忙呗

后续:又发现郁闷的事了。我短接那两点是开机了。刚才的报警声音应该是内存没插好的问题。我又重插了一下。OK了。不报警了。可是屏不显(这个时间键盘是没插上去的)。难道说不插键盘屏不显?还有。我以为是别的问题。我又把内存取下来。开机又报警。说明机器已经是开始工作了呀。至少CPU是读了吧?难不成。营养快线撒进去。流到主板上。然后影响到显卡了?我外接显示器也不行。不亮。这个应该是显卡芯和北桥芯片集成在一起的吧?要不要加焊下?
上个图~图太大,一会在传吧,图在附件里

网友:
拆开键盘。用镊子一头对地。一头划下键盘接口就能开机。或者找到键盘接口的十九脚直接对地短路就能开机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了 IBM机器是这样的

网友:
划下键盘接口,这个接口就是你所说的十九脚?从哪数起?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ight=T30&page=1
今天有运找到:山高人为峰:老师写的一个贴子。我短接他说那两针。开机了。不过报警没显。不过。这给我很大的帮助。小弟还在继续找问题中。

网友:
数都不知道怎么数,还是送修吧

网友:
进液体的机器比较麻烦最好拆开仔细检查排除明显的故障后再开机

网友:
初学维修,做事得认真,你把内存拔下来好好擦一下,然后把内存槽清一下再插。应当是内存不过

网友:
初学维修,做事得认真,你把内存拔下来好好擦一下,然后把内存槽清一下再插。应当是内存不过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我把内存拔下来。又好好插上去。不报警了呀~~~~应当是内存不过,你所说的内存不过是报警,还是不报警屏不显示?后者?

网友:
本放到那。这两天忙也没看。没人回我。郁闷

网友:
终于开机了。基本上确定是键盘的开机键的问题。那天没开机还是内存没插好的问题。这个内存没报警把我给误导了。郁闷。现在开机了。进系统了。给客户打电话看是修键盘还是换。这个键盘价格可不菲呀。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