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的主板,开机按F1,但时间正常???

楼主(2010-03-07):
一块技嘉的主板,每一次开都得按F1,COMS的电池换过了,还是不行,每次调一下CMOS后,再断电又得按F1,但是时间不会错,很正常,这什么原因,有没有知道这种问题的同志????
主板
技嘉

网友:
我有块V星的主板也是这样,是硬盘的问题,拿软件测试,健康状况较差,换块盘就好了

网友:
软驱管了没 有的主板还有专门可以单独关闭F1的

网友:
对的,把那个东西在BIOS下关闭

网友:
BIOS里有个专门关F1的设置

网友:
在BLOS里好象是第一项吧 把一个1.44的设置成ON就行了

网友:
BIOS里面关掉软驱

网友:
具体看一下,按F1的时候,出现什么报错了,根据报错来解决此问题!

网友:
一般我是把报错关了.报软驱关了.就没事了.主要是软驱.

网友:
奋斗者1819
OFF老大

网友:
关了呀!也不行,我把主板上没有跳线的地方用铜线连接就好了!

网友:
是哪个地方跳线没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