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电源板

楼主(2010-03-07):
明基FP71G+电源板因为之前高压板烧坏啦!所以加了条高压板上去用不到两三个月高压板又坏了,而且在换条新的高压板上去也不行,会起保护作用灯管闪一下就没了而且还会自动关机,检测电源板的电压,它的电压15V的变成35V,5V的变成10V,我想应该是这样所以才会引起保护作用,注明一下我之前加高压条上去的时候是把它电源板高压板部分的零件都拆了下来的啦!请问为什么会这样电压会那么高如何把它的电压降到正常、、、、

网友:
看一看电源板上的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光耦和431也检查一下

网友:
应该是整流二极管坏了我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