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迈拓80G有时认得到有时认不到的问题

楼主(2010-03-07):
手上有个迈拓80G的硬盘,SATA接口的,之前试过几台电脑了,有时可以认到有时不行,现在在我的电脑上试了很多次了都是认不到,开机时在认硬盘的界面那里不动了,按DEL键后,界面有显示进入BOIS的提示,但还是停在那个界面上,要等1分钟以上才能进入BOIS,进入BOIS认不到盘,前两天试过放进移动盒里,没想到可以认到,里面的资料也可以看到,用MHDD的Windows版扫描坏区,扫了10几分钟又认不到了,拔掉数据线跟电源重新插上,又可以认到,但没到1分钟又挂了,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怎么连一个回答的人都没有啊?

网友:
估计硬盘电路板有问题

网友:
硬盘电路板问题 和硬盘电源接口虚  换电路板然后刷固件  具体的我也没试验过 遇到过这种的盘 但是不像LZ那样1分钟就挂掉  拔了新插能撑很长时间 所以我也没在意这块

网友:
我的一块40G的WD也是这样,连上开机不了,用其它硬盘进了系统再挂上,找到了但一下子又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