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白屏问题 提问
会员139173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3-07):
T43如果换了别的屏接上去。会不会造成白屏呢?
情况是这样的。。。客户拿来时说是有暗屏。。。我看开机发红就说灯管有问题。换灯管。。结果换了灯管发现高压板也有问题
高压板上的16V供电没有了 这事闹的。。拆机量啊。。发现 C313没电  再找 F7有电。。于是从F7飞线到C313 高压板电压解决了

由于屏的灯管还没有换好,于是接上一个普分屏 白屏。。。郁闷了 再接原装屏 也白屏。。量屏线上没有供电。。

会员139173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请教高手要检查那些点?检查哪些信号?

网友:
飞线一定要把原来的电路段开。不然电压回流会可能烧主板。做到这点是不会产生另外的问题的。还有不要在vin
那直接飞线。

网友:
飞线只是跳过了 Q45。。有那么大的问题么

网友:
那是不是说H8有可能被烧坏了??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东芝芯片TB62506 坏了

网友:
集显容易出这个故障,现查U61 33脚VBL-DVR,不正常就是北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