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945

楼主(2010-03-07):
主板可以触发,刚开始跑D8,换来内存跑2A,大哥大姐指教下

网友:
2A是显卡没过嘛,换个显卡试啊

网友:
楼上的 人家有可能用的是集成显卡哦    前几天我也有一片 盈通945GC 跑不过内存 没有搞定  估计是北桥坏了   妈的什么都正常  什么也都搞过了   就是不好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这种问题加焊了一下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