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BGA后不触发

楼主(2010-03-07):
一台V3000, 945PM芯片,最开始是,加电不亮,加焊显卡,加焊显卡后,裸板点亮了,上壳,刚上完D壳,想在试一次,接电,不触发了,电流到0.03A不动,3.3V 5V有,开机键有3.3V,取下板子,查KB3910有工作电压,晶振都起振了,按开机键时KB3910 SB_PWR_BIN#有跳变,到SB,但无触发动作,查各个电感无短路,MOS管都好的,有谁遇到过吗?

网友:
是不是BGA机器温度出问题在换显卡的时候 背面的南桥挂了 。

网友:
重新做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重新植株加焊,一样

网友:
显卡拿下来  有没有试过能不能上电啊

网友:
摘掉显卡再看看

网友:
楼主不是说裸板可以点亮吗?  那刚开始板是没有问题的,在装D壳的时候,会不会碰到什么东西保护了,CMOS小电池放电放下,

网友:
把显卡摘下来,上点试一下,如果能触发,就换显卡吧

网友:
取了显卡一样不触发

网友:
仔细检查 板子有没有短路,或者你在装D壳的时候碰到什么了呢

网友:
印象中C壳有散热的铝板,你仔细看看是不是哪个地方短路了,

网友:
好好看见 有没有碰到什么 然后看看北桥 是否挂了

网友:
显卡挂了可能性要大一些

网友:
看看显卡周围 或者背面是不是有哪些小贴片 移位了

网友:
拿块一样的板子对比一下,没缺小零件

网友:
dong xi diao le

网友:
应该是没有装好吧,仔细看看

网友:
是不是机器没装好的原因哦,,,

网友:
你还是看看开机电路吧友可能是电路坏了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板子取出来有问题没有嘛
应该是你装的是后把下面的铁片碰到什么东西了
主板烧了

网友:
装壳的时候碰到啥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