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G5上网本自动断电故障

楼主(2010-03-07):
一台ACER ZG5机器,开机电流上到0.35,然后马上断电,3V和5V都有,不知道还应该查那里
ACER

网友:
上网本,先刷BIOS

网友:
修过类似的,做北桥就好了。

网友:
还查cpu供电芯片,加焊先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0-04-12):
各路拱电都正常否?

网友:
考虑一下CPU供电芯片和温控芯片

网友:
刷新BIOS就可以解决了,遇到过很多机器,ACER维修站也公布这个方案

网友:
掉电前量下电压看。有没有异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