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22PS如何代换??

楼主(2010-03-07):
有个LG2243s显示器 上电 指示灯 一闪一闪的 检查 估计是 这个电源管理IC坏了,,不知道 用什么代换》??望大家帮忙 其他电路都正常
显示器

网友:
LD7522PS大家 有知道 用什么代换的么????

网友:
版主 进来 帮忙啊 !!!!!

网友:
能不能帮我看下LD7522PS 4脚外接的电阻是多大的吗?谢谢
我的QQ:384103207

网友:
你这个还能输出的话不一定是电源管理IC坏了,先断开负载检查输出电压看看,可能是负载短路了导致的电源管理IC保护呢!一闪一闪的说明输出电压是已经在保护状态下了,电源管理IC反复启动。

网友:
LD7522目前没发现能代换的

网友:
在网上查下吧

网友:
论海无涯
这个淘宝有卖的3块一个,我前天才卖了10个回来,你测下他的第6脚有没12V输出,一般有12V 都不会坏,

网友:
你先要查IC的供电,起动,输出脚正常不才能确定是不是IC坏的呀,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后级有短路引起电源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