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R23开机连键

楼主(2010-03-07):
这台机器开机就连键,把键盘取掉在系统也是连,但有时候又是好,测排阻排容对地阻值又正常,不肯定是WPC8763的问题。求助啊!
求助

网友:
拔掉键盘,外接USB键盘进系统,然后打开键盘测试程序,再把笔记本原来的键盘接上,看哪个键短了,记好,然后拔键盘拆散,取键盘薄膜,侧短路点在哪(一般是短路点附近交叉点漏电导致),划断,用细铜丝飞线,然后用透明胶带绝缘,最后 复原键盘就可以修复

网友:
谢谢您的分解!现在搞定了,去键盘它也连键,换键盘芯片没用,量排阻正常,我把所有对地排容去掉了,不会了,就不知道会不会稳定,不过测两天没问题,送客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这问题,键盘去掉也连键,你的方法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