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修过明基的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10-03-07):
接明基FP93G液晶显示器白屏,查电路驱动板有一个管子烧掉,请手 指点型号和替换型号,请看图

网友:
呵呵!忘了说是在芯片,电容,晶振之间的三个亮点就是烧掉的管子,请修过的高手告知型号或代换的型号,谢谢

网友:
应该是个P沟道的场管,我用AO4411这个8脚的贴片代换过.

网友:
我看不好修了,LZ的MCU估计也不正常啦。 还是直接换个驱动板算了,那样省时间。现在的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看样子烧得不轻,线查一下屏上供电有没有短路吧,没短路再换这管。

网友:
还是换驱动板省时省力还省心

网友:
看来想修板得称配一个好像机,啥也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