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70显卡一片,数字供电的(没接触过..)不亮机

楼主(2010-03-07):
4870显卡(,数字供电) .不亮机. 核心电压正常.显存也正常.4脚的晶振8v,0.04v,0.2v,0v

换了片主板 不报警, 诊断卡报2A  (华硕主板AMI bios)

经测,发现有个地方异常.  请看图..那个保险两端都是0v 这是不是不正常??

没接触过数字供电的...@@

网友:
把保险拿掉,再测两端有没电压

网友:
供电正常的情况下,不显可能是核心坏了。
引用 网友A:

核心发热正常. (这卡温度很高 @_@  开机大概就有70度..)

我试试楼上的兄弟的方法看看

网友:
- - 先测试GUP电压 显存电压,查时钟吗,晶振有起搏吗!

网友:
保险拿掉两端也是0v -_-

网友:
楼主 在 显卡板块 住一阵子 吧
到时候 自然 有不小的收货,先把“游戏规则”了解了,然后再“进入游戏”
基础 。。很重要,现在 你连供电正不正常 都不了解,那怎么接下去修呢

网友:
我测试了几个主要电压正常。。但这个16v保险到底有没有电压的真是搞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