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分屏与高分屏

楼主(2010-03-07):
昨天接一HP6220屏碎换屏。14。1的,报价550元,折机看下碎屏的屏号HT14p12-101)是高分屏。这屏得500多啊。普分屏不知道怎样才能用在这机子上,能不能改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先要确定屏线的差分信号,供电,地线,再和普分屏的接口一一飞线对应起来就OK

网友:
高分屏也有比较便宜的啊,多找找就找到了

网友:
屏报550 也太便宜了吧

网友:
这个不技术问题。只是个报价问题。

网友:
请问一下,镜面屏指的就是高分屏吧。

网友:
我给你普分贴个镜面,以后卖给你的时候说是高分

网友:
屏报价也太便宜了吧 我们这里14。1最少600多

网友:
呵呵,给同行的价格不能太高啊,高了,有这次就没下次了!

网友:
ying gai ke yi

有空养养鸡 -5

网友:
老兄啊!讨论高分与低分不是价格啊,

网友:
应该不可以

网友:
我们这里给客户也就是在550-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