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初接触,请多多指教(TOPCON15寸维修)

楼主(2010-03-07):
1 朋友送了台TOPCON15寸液晶显示器(坏的我也高兴),拆开一看,哦!已经修过一次了(换了几个电容,主芯片好像也补焊过)。
2 接12V电源,面板灯亮橙色(绿色和红色都亮了),按电源开关没反应,灯管也不亮。
3 测量各电压好像也正常,5V 3.3V 2.5v,使用频率计测量晶体,ZAN2有50m频率,Mx芯片(应该是MCU吧)20M晶体没有频率
4 万用表测量20M晶体两脚没有电压,这样是否确定MCU已经坏了?如果是MCU程序没了20M晶体也不会起振吗?

网友:
驱动板上面印有15DX3,好像和神达(MiTAC)15dx3一样的,接12V电源电流只有150ma,gmZAN2有轻微热量。

网友:
我这有样同一型号的板,显示器收回来的时候LCD是屏碎了(板应该没问题)。要不?你可以对修。60元。

网友:
我还是买乐华板改好点

网友:
60元有点黑

网友:
原板60不贵,,,你用通用板虽然说便宜些,,,但你要改线这也很麻烦的

网友:
60元应该算适中吧,可能楼给上人家出货都是成本出吧。(我给个攒!)
不然,不会这样说的。

网友:
感觉包快递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