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开机无显(已经修好了)

楼主(2010-03-07):
IBM-X61笔记本GM965的北桥HEM的南桥。此机在半年前开机无显从做过北桥。
现在一按开关电流跑.
0.05-0.45-0.65-0.75-1.12停住无显。用手感觉CPU烫手的。板子上的电压都在。这时按开关可以关机。
有没有高手给个提示要。(有一次冷机的时候开机看到了一下IBM的画面过后掉到待机电流)过后就没有看到过开机画面过?、
今天加焊了北桥后。开机正常显示了

网友:
北桥问题 换个试试看

网友:
楼上的兄弟说的这么肯定是不是修到过一样的吗?
不换行吗重做一下北桥

网友:
把屏口洗下,插好屏

网友:
有可能是反馈的问题

网友:
修好没有啊,修长 好分享一下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器  最好换一个

网友:
北桥 以及周边电容

网友:
小沈高手呀,我加焊了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