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球植不 上球求救

楼主(2010-03-07):
在芯片上植球,用850热风台,可看 到锡球已化,可就是粘不 到芯片上,是什么问题???
带钢网加热的。。。。
芯片

网友:
是不是芯片表面没有处理好,或是你的锡质量不好

网友:
焊盘没处理干净,焊膏质量差,温度还未到位。

网友:
焊盘氧化了!拿烙铁在BGA焊盘上上锡,可以拿刀嘴的烙铁尖的那头轻轻蹭你的焊盘,再拿锡丝补锡上去,多涂点焊膏,保证每个焊盘烙铁拖过去都是发亮的,再那吸锡线拖平。氧化你不处理好就算球勉强能植上焊板上也很容易虚焊

网友:
焊盘先加锡!

网友:
焊盘没洗干净 要有有定风速 不能没一点风
不要用钢网直接加热 那样成功率不高 还要长时间加热。

网友:
谢谢各位了。。。
好像是焊膏质量太差了 。。。
用的便宜的大焊宝。。。。。。

网友:
别用吸锡线 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