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PC硬盘不够怎么用办?

楼主(2010-03-07):
今天接到1台ASUS EPS机器,客户闲硬盘太小,我想卖他个移动硬盘,想把系统装在移动硬盘里。不知道可以不?
硬盘

网友:
可以 就是速度很慢的

网友:
太不现实了!稳定性也很差!

网友:
EPC机是最不好用的

网友:
慢 我试过了

网友:
把内置的盘扩大些 跳下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