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CPU有集成内存控制器的吗

楼主(2010-03-07):
等待大家指点AMD的U是速龙64以上的都有集成吗??

网友:
好像intel的没有集成内存控制器的吧,一般是北桥来负责的啊

网友:
有,775的没有,,,1千多针脚的有

网友:
看这个结构的就是你要的,,,

网友:
INTEL  的1366是集成了内存控制器 1# 泡泡更健康

网友:
不知道1156的有没有集成~

网友:
1156也集成的
INTER是学AM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