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跑38 和87

楼主(2010-03-07):
接到一台 T40 的机器 一会儿跑38 一会儿 跑87 压了i北桥 换了内存 一样 还刷了一个吴码片的BIOS 无果 换了一个 BIOS 芯片 还是一样的 郁闷了 那位大哥 遇到过 指点一下?
芯片

网友:
把北桥取下来重新做.

网友:
跑87你要注意是哪个87,一个是38之前的,一个是38之后的,你这种情况是38之后的,多留意一下内存槽

网友:
你肯定是有个小卡没上

网友:
做显卡试试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密码芯片是不是还在BGA上

网友:
像这种 还有显卡的问题哟

网友:
晕,不过内存,看看安全芯片有没有,是不是出问题了,这个要注意!!

网友:
跑38很多是北桥的问题,要不就是内存槽,拿阻值卡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
那个就是内存不过啊,换掉北桥就OK了

网友A:
问题越闹越大··不要一开始就干桥··

网友A:
存在桥没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