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ct主板雷击损坏,拆除网卡可以启动,但是不能装独立网卡

楼主(2010-03-07):
精英945gct-m主板雷击损坏,3Vsb短路,拆下网卡芯片以后,可以启动,插上独立的pci网卡,系统中不能驱动,可以识别到新的网卡型号,提示找不到足够的资源可以使用,清除cmos无效,pci插槽用阻值卡打值,ad线阻值正常,cbe字节使能打值有一个比另外三个小100多的值,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判断是南桥的部分功能损坏啊,现在电脑可以启动,其他一切操作正常,就是不能连网,该怎么维修这种故障啊

网友:
那就得换个南桥了哦

网友:
呵呵,建议楼上加个USB网卡,一般可以解决问题,有的时候这种故障实在修不好,就加USB网卡啦

网友:
看了基地的很多贴,得到的猜想,把BIOS里面的网卡禁止掉或许可以,纯粹猜想,我菜鸟一个,维修还没入门.希望别见笑!

网友:
我认为是南桥部分损坏了,之前也是修ECS的板,出现过这种情况,加个独立都不行。最后换板了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加个USB网卡,若USB网卡也不行,换桥吧

网友:
换南桥可以解决这问题

网友:
945 换桥 还是有点价值的

网友: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主板上还有一个小的pci1x的槽,我装了一片千兆的pci-1x的网卡,可以上网了,南桥管理pci总线的这部分出了问题,在PCI槽上插独立的声卡也不能装上驱动, 感谢前面几位楼主的建议,

网友:
南桥被雷击的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PCI-E 16   小插糟的很少用到,我1次也没见到过什么东西用在它上面

网友:
PCI-E连北桥的

网友:
换南桥可以解决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南桥也坏了,换吧

网友:
我有块技嘉主板也出地同样问题,后来直接上USB网卡。

网友:
应该是南桥部分模块损坏了  建议楼主换南桥啊

网友(2010-04-16):
换南桥吧!南桥被损坏了

网友:
南桥网络部分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