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V的高压电源板一体板

楼主(2010-03-07):
一款19寸方正液晶显示器,里面的高压电源一体板,居然输出为13V,此板已经损坏,不知道换基地卖的12V,高压电源一体板,是否能点亮灯管。。请高手指点

网友:
肯定可以的,只是得改下电路,

网友:
管用我原来试过,可以的!

网友:
只要动脑筋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点亮的 但要改电路

网友:
如果用通用高压条的话用LM7812稳压后就可以了,因为通用板一般都是12V,电压太高,集成芯片会保护,灯管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