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未知型号。广达GD1维修一例

楼主(2010-03-07):
今接同行送修一块光板。。据同行说。是南桥部分进过水。换过南桥。但是依然没好,接手后。发现主板上已经清洗 的很干净。量了一下南桥周围的大电容和整机的大电感。没有发现明显短路。于是接上那几块小板。。直接通电,待机0.01,按开关发现电流能上到0.17左右.然后马上掉到0.01在通电故障同前..
检修:
  照我的思路是.只要遇到这种加电掉电.并且掉电后还能继续加电的机器..多半都是某些电压没有正常产生.导致EC认为某些供电没有正常产生而保护所至.那就从这方面入后..为了更快的确定我的思路是否正确于是.通电直接量VCORE电压.果然.没有动静.看来我的维修方向是正确的.因为在时序上.VCORE部分的电压一般是最后产生的.所以.VCORE没有产生.并不一定是VCORE电路本身的问题..我们只是把VCORE电压做为上电是否完全的一个分界点罢了.于是在通电瞬间测整机各大电感的电压产生情况.当测到PL6的时候.发现PL6在上电瞬间是没有动作的,马上找来图纸发现PL6是VCC1.5V电感.由PU5控制产生如下图. .于是马上断电.量PU5的各关键引脚对地数值.没有发现明显的短路.查PU5工作条件.测14PIN  V+有19V.通电瞬间测19脚VDD发现没有电压.于是断电.量了一下19脚对地的数值.也是正常的.看来问题应该在这里为了确定是VCC5到PU5间线路有故障.还是VCC5电压的产生部分有故障.我直接在主板上找了一个另一个VCC5的测试点.发现在通电瞬间也没有电压.并且此测试点与PU5的19PIN直接相通那看来应该是VCC5的产生部分有问题了..查图发现VCC5的来源在CON5接口上CON5是一块独立的电源板接口.3V 5V产生电路在小板上. .由于小板没有图纸.发现5VPCU后面接有2个6脚场管.通过经验判断.这个应该就是VCC5和5VSUS的转换管.很快.我发现其中一个场管的S极和CON5的15-25PIN直接相通.确定此管为VCC5的产生管.于是通电.测此管D极有5VPCU.开机瞬间S极无任何输出.测G极开机瞬间也没有电压.量了一下场管DS级间.发现没有短路和开路性故障.量了下G极对地的数值也是正常的.于是确定故障在场管的G极控制部分.于是跑线.发现此场管的G极控制信号又反回到CON5接口的13PIN..受控于MAIND信号电路简图如下 既然知道故障所在那么我们就查一下MAIND的产生吧..MAIND的产生部分电路图如下 其大体工作原理为:待机状态下EC不发出MAINON信号.PQ28截止.此时PQ28  C极电压为5V此时PQ29 PQ30 PQ31 PQ35等场管导通通过PR115 PR116  PR117 PR118 PR121等电阻将各MAIN电压拉低到地.作用应该是防止MAIN电压误产生.同时PQ36 G极为高电平.则MAIND信号为低电平.当按开关键以后.EC发出3.3V的 MAINON信号PQ28 C E极导通.拉低PQ36 G极 此时PQ36截止.MAIND信号由0V变为15V控制场产生VCC5和电压~.明白原理就好办了.于是我直接测量PR122发现靠PQ36端为0V,另一端为15V.PQ36G极电压为5V通电瞬间测MAIND为0V  PQ36  G极在通电瞬间并无5-0V的变化,继续向前追.测PQ36  G极与PQ28间线路.没有断线于是直接测PQ28  B极发现通电瞬间有3V的高电平产生.但C极却不能正常拉低5V..看来PQ28已经损坏了..找来料板.将PQ28更换后.在上电电流已经上到1A以上了.并且还在刷刷的跳.看来应该搞定了.但接外接,无显..一阵郁闷..因为朋友来的急,没带屏...于是直接量LVDS接口上的信号线发现通电几秒后.有完整并连续的脉充波出现...看来..已经搞定............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这种情况最坏的是EC本身发出的信号不稳定,那就可能是EC的工作条件未满足或者EC本身坏了,都比较麻烦。如果EC带资料,就更糟糕。只要EC的信号正常发出,剩下的应该比较好处理,只是时间问题。我遇到的就是前者,十分棘手。
还有一个小问题。在测得MAX1992的VDD没有产生时,为什么还要测跟它直通的一个点呢?那肯定也没有吧?应该停电测它和VCC5的产生点是否直通,如果直通,肯定就是VCC5的产生电路出了问题。这只是个小插曲,整个维修是成功的。

网友:
这样的工作原理这么清楚,真是不简单呀.我们皆凡人.如何能通天呀.

网友:
这中问题。我也遇见过。是在联想的主板上的。。c466l。其实从图纸上就可以看出在待机下那些电压要出来。那些电压没有。通过这些就能判断。比如在待机状态下要出来的5VALW和3VALW。

网友(2010-11-07):
顶一个,写的很好

网友(2012-10-22):
这种故障还是比较喜欢的呵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