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假负载,打所有AD阻值 都在400 左右

楼主(2010-03-07):
上CPU假负载,打所有AD阻值 都在400 左右
能判断CPU座是不是空焊吗???
如果不能 怎么判断CPU空焊!!
cpu

网友:
我也是新手,,我的看法是光打AD复合线并不能完全排除虚焊的可能。
判断是否虚焊一般都是压CPU来检测……反正我是这么弄的,因为我没假负载……

网友:
我也觉得不能完全靠AD来判断 不知道高手用什么办法???
等待高手回答呀

网友:
你先测一下cpu的电压是否正常 然后垫上点东西用力按cpu 看能不能跑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