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修理过的希捷硬盘无法用DM分区

楼主(2010-03-07):
使用的是效率源希捷专修工具,我修理了几块希捷硬盘,最大不超过80G。做过校准,会写了相应的模块,现在发现个问题,用DM软件无法进行分区,提示BMR错误。使用PQ或者DISKGEN可以正常分区。 这个问题就连希捷工程师都无法回答,详情这里的高手指点一下。

     我就是想如何才能解决DM不能分区这个问题,因为没有维修过的硬盘都可以用DM分区的。

网友:
VEND有错啦,重新写一个吧

网友:
我用的是效率源希捷专修终端,能告诉我一下应该写那个模块吗?谢谢了!

网友:
VENDOR模块没写对。
不知道XLY是几号模块,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