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0C电源故障,max1632通电后发热

楼主(2010-03-07):
通电后MAX1632发热,21脚输出2.5V电压,怀疑是后面的电路把电压拉低的,于是卸掉PI5C3306L和ACT14,可还是没用。
    这个电路中的电容都换过了,5V电压就是出不来啊,MAX1632通电就热,不知道该怎么修了,求高人指点。

网友:
我也有一个板同样的问题,顶一下,

网友:
撬起21P看下电压上来没有

网友:
直接换电源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