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2000 找不到硬盘应急维修(纯原创)

楼主(2010-03-07):
接修HPM2000笔记本一台,开机加电,但是电流只有0.12A,整机复位,诊断卡复位灯长亮。于是可是各电感,发现只有cpu无供电。所以导致复位不正常。 供电图如下。P7和P36都是H,正常。P21--P26的组合也正常。P10.p30.p34供电都正常。上下Mos都正常,测试电感位置也无短路。为什么没输出呢, 测试ref引脚没有电压,于是换一个新电源管理芯片,故障依旧。直觉还是某个小件出现问题,于是挨个检查,最后是PD27性能不良,2级管档正向测试值为1248,不正常,换个新的Pd27后,加电供电1.25V,机器点亮。高兴的将机器装好,可是进不去系统,Bios里面检查不到硬盘,郁闷中。仔细分析检不到硬盘1.硬盘供电,2,硬盘数据接口3,硬盘控制信号4硬盘自身损坏。首先测试了一下硬盘无问题,换个正常的硬盘也同样检不到,本着先以后难的原则,先检查硬盘供电,结果真的发现问题。硬盘供电4.10V,这么低的电压硬盘当然检不到了。为什么不是正常的5V的, 硬盘的供电时由Pq145的1脚提供的, 测试Pq145的5,67,8脚有5V输入,而输出是4.1V,2脚控制脚5.6V,3脚输出5V,4脚控制脚8.9V,怀疑是Pq145损坏,换了一个同样的型号的,故障依旧,为什么呢?同样的Pq145为什么1脚和3脚输出的电压不一样呢,是控制电压的问题?于是检查控制部分 发现控制部分完全一样,只是输入的控制信号不一样,于是将控制部分元件进行相互调换,结果还是一样,2脚的控制电压还是没有4脚高,不得其中原因。现在也是没弄明白。干脆直接将5678脚和1脚短接,测试硬盘可以找到了,进系统正常。但是有个问题是待机电流时0.3A,这样的待机电池肯定天天没电。怎么办呢,既然4脚的电压可以使3脚输出5V,为何不能将2,4脚都用4脚的控制信号呢,反正很少人会长时间待机的,于是将2脚悬空和4脚短接,开机测试Ok。硬盘可以检查到。这个机器应该说没有100%修好,如果哪位高人对M2000这个机器分析的透彻,请指定一下,为什么PQ145的状态不对。顺便将该机图纸附上

M2000 DV1000 915GM.rar

网友:
请查PQ145 2脚波形
+3V如果正常,从PQ143 2脚飞线到PQ145 2脚试一下
PQ119 和 PQ126值得怀疑

网友:
+3V,正常,Pq143的2脚和Pq145的2脚是一个脚,我连过,无效。
Pq126换过,现象一样。Pq119我没有换,也许问题就出在那里。也许该管不良,导致Pq145的2脚控制电压过低。还有一种可能是Pc97551Mainon信号幅度不够。

网友:
这个是由于PR179或PC168不良引起的。

网友:
Pr179和Pc168我怎么能放过呢?一开始我就把他俩跟Pr191和Pc171对换了,结果还是一样,现在机器取走了,有机会的话,非得搞明白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