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845杂牌板,PS2键鼠接口不能用,插拔USB设备死机,求维修思路,本人菜鸟

楼主(2010-03-07):
一块845杂牌主板,现在PS2键鼠不能用,只能用USB鼠标,开机进系统之后插拔USB设备也会死机,已经排除别的问题,问题锁定在主板上了,本人菜鸟特来基地请教各位大虾,还请各位大虾,帮帮小弟,求个思路。谢谢~!

网友:
先排除PS2的排阻排容,不行换IO.

网友:
查下io,南侨

网友:
很可能南桥有问题

网友:
首先测量PS2的引脚阻值,看是否正常,USB也是一样,键盘鼠标是旁边的电容喜欢漏电,更换了再说(直接拆了也没关系)如果不行就换下 I/O。USB测了阻值看 对不对,不对就跑下线,不行,有可能SB有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先打阻值不行换IO 南桥

网友:
拔USB死机
PS2不能用
两者先修PS2不能用,量一下PS2接口引脚阻值,还有接口的供电,排容。
如果都正常就去查一下IO的时钟,还有通南桥的数据线,最后再去查南桥。

网友:
直接把排容拆了再说,这东东爱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