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插里面的电阻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0-03-07):
电路图更好

网友:
CPU是十分精密的元器件,要其稳定的工作,就必须有十分稳定的电压支持,CPU座里的电容就是起这个作用的,包括座子旁边的那些个大电容,都是作滤波用的。CPU有信号是要有上拉电压的,这些排阻是用来连接上拉电压。

网友:
CPU是十分精密的元器件,要其稳定的工作,就必须有十分稳定的电压支持,CPU座里的电容就是起这个作用的,包括座子旁边的那些个大电容,都是作滤波用的。CPU有信号是要有上拉电压的,这些排阻是用来连接上拉电压。
1 ...
引用 网友A:
支持!1!!

网友:
有图就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