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的apm 2506n怎么代换

楼主(2010-03-07):
几块网吧的显卡,8600GT的,现在测的这几个场管坏了,可以主板上的电源场管代换吗?这个2506N是N型的还是?那位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直接用主板上北桥供电管3055即可,N沟道

网友:
N沟道场管啊,功率又不大,主板上的N管都能代。我就奇怪了你连什么管都分不清,怎么测出它坏的呢?你摘下来后短接一下三只脚再测一遍看看呢,我估计根本没坏吧。

网友:
N沟道场管啊,功率又不大,主板上的N管都能代。我就奇怪了你连什么管都分不清,怎么测出它坏的呢?你摘下来后短接一下三只脚再测一遍看看呢,我估计根本没坏吧。
引用 网友A:

确实这样,用镊子短接后,测量DS之间为50,如果去测量GD之间后再次去测量DS又为1了并且二极管档鸣叫,求解一下,多谢。

网友:
主板上面的管子基本都比显卡上面的大,大功率可以替换小功率的

网友:
.......................

显卡修好了 -10 恶意灌水
斜塘 -5 恶意灌水

网友:
..............................刷积分!~

显卡修好了 -10 恶意灌水
斜塘 -5 灌水灌得如此明目张胆的确属罕见

网友:
再次 发现 严惩不待,希望楼上的  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