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0-03-07):
来自: 福建福州 来自 福建福州
1600是二极管压降吧 , 反向测量时如果有轻微漏电 , 就会这样 , 而不同的表 ,开路电压\短路电流不同,结果会有不同的 , 最好多测量好的元件, 积累经验就知道了.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看我新补充发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