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无CPU电压的维修

楼主(2010-03-07):
同行一台机器,开机无显示,测量电流0.3A,无CPU电压,机器是境外的机器,没有找到电路图
同行换了CPU电压模块MAX1907,cpu的MOSFET,电感,无效果!
因为没有电路图,不好维修。测量MAX1907的各个信号,发现只有BOOT电压,和PWRGOOD电压横高,
说明MAX1907的各种工作电压都是正常的。但是clken#横高导致CPU电压不能送出!
  根据MAX1907 SEPC 开机后在CLKEN#为H时,VBOOT电压送出,在CLKEN#为L时,CPUVID信号送入MAX1907转化完毕后根据其对应得CODE送出相应得VCC_CORE电压。
  正常情况下必须保证CLEKEN#在VID转换完成后的同时或之前有效,VCC_CORE才可能正常送出。CLEKEN#的转换时间定义为VID的final code转换完成后的32 clock有效,此clock的大小由Rtime决定。
  根据MAX1907的定义, 计算BOOT时fslew1=2.425KHZ,开机后其 fslew=263.857KHZ。则32clock的大小在开机时为13mS,开机后为121us。所以Rtime越大,则CLECEN#及VCC_CORE电压的转变越慢。
   所以只要改变Rtime的大小就有可能修好CPU电压。在试验了几组的情况下,终于在改变Rtime电阻的情况下CPU_CORE电压终于出来了!

网友:
你的分析我觉得有问题, CLKen#是送给时钟电路的使能信号,是输出信号,应该跟是否有cpu供电输出没有关系吧,应该是cpu供电正常输出后,产生的一个输出信号给时钟电路才对吧,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那些延时设计者没有计算正确,需要你重新计算吗?

网友:
楼上正解 开启时钟的信号是在CPU供电正常之后 CPU供电芯片发给时钟芯片的

网友:
正常情况下必须保证CLEKEN#在VID转换完成后的同时或之前有效,VCC_CORE才可能正常送出。
  有示波器的可以测量一下!

网友:
我不知道楼主的机器有没图纸 图纸的上电时序中可能能准确的说明 但一般机器中 CLK-EN#是在VCORE-CPU产生之后产生的

网友:
你说的CLEKEN#我理解为VCC_CORE的开启信号,如果是这样,我见到的情况正好相反,应该先有VID,然后才有CLEKEN#,至于同时出现的机会是不存在的。和楼主讨论。

网友:
CPU供电芯片问提

网友:
楼主有时间看看Max1907的官方资料。http://datasheets.maxim-ic.com/en/ds/MAX1907A.pdf 第38脚为时钟芯片的使能信号输出脚。当vid信号检测过程中,被强制为低电平,当sysok正常并且输出电压的反馈信号OK的情况下输出该芯片到时钟芯片。

网友:
易修有什么了不起的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网友:
我路过,看看,不管使用什么招,把机修亮就是真招。

网友:
易修是什么? 是在28网里 说那个怎么怎么有机遇,谁谁谁支持他的他那个吗?

网友:
是不是旁边的电容或者电阻短路了啊?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