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78T主板,冷开机正常,关机后再开,风扇转一下就黑,

楼主(2010-03-07):
七彩虹N78T主板,冷开机正常,关机后再开,风扇转一下就黑,点不亮,等冷却后再点,正常,晕,是什么问题,哪位高手指导下,BIOS已刷最新,换CPU,内存,电源均如此,确认主板问题

网友:
我觉得吗。热就不能启动,负责启动IC 有IO 和南桥或防伪芯片等~

网友:
老大们,哪位有维修过此类故障的经验

网友:
风扇没病就是主板有病

网友:
先排除风扇的问题 ,然后检测IO 专有芯片 等检测温度的芯片

网友:
看看是不是按键的问题。开机键有问题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