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52L-S3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0-03-07):
一块技嘉主板,不跑码,显示NO-CPU,接假负载测VODA=2.5v正常,VCORE=1.2V正常,时钟端无电压,但测藕合电容另一端1.07,另一个1.11,应该属正常,VTT=0.95V,复位=1.89V,VLDT-A=1.19V,VLDT-B从1.45逐淅降到0V,PG 1.9V,测对地阻值正常,就是CPU到内存的引脚怎么测都是无穷大,怀疑CPU故障,换了一块新的还是NO-CPU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
电源挑板的吧!!!换个电源试下啦!!

网友:
VTT感觉有点低了。 VTT是CPU和北桥通讯的上拉供电。有可能哦

网友:
CPU到内存的都无穷大,没装U吧,要不就是座空焊到 ,VTT有1点几左右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