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AOC 776+故障两例(非技术帖,过程非常坎坷)

楼主(2010-03-07):
客户说因早段时间天气回潮,导致他公司里有两台AOC 776+显示器损坏,其中一台还冒了烟,拿
了过来叫我给他整整,还说要速度,急用。
故障现像(两台都一样):通电,指示灯黄色,一闪一闪的,并伴有连续的继电器的开合声,接
是主机,继电器的开合声加速,无显示。
首先说明一下,本人刚开始自学维修,无电子电路基础,不懂电子电路图,更不懂跑线路。倒是
电烙铁就经常使用,焊起东西来还像模像样的,呵呵。风枪和数字表三年前就买了,只是偶尔使
用一下。废话不多说,故事开始。
因为没有经验,在动手之前先百度了一下“AOC 776+故障”,发现它有通病:烧场管、自动弹出
调节菜单,大面积脱焊。在网上看这些资料足足花了我两个多小时。知道了它的通病,心里有了
一点点底,决定开始动手了,把两台机子的后盖都拆开,把电路板认真的看了一遍,发现它果然
名不希传,两台机子一个样:大面积脱焊!二话不说,马上补焊。因为怕补焊过程中造成连锡短
路,所以焊得比较小心,慢慢地焊,看到电路板有发黄的地方,顺便测量一下附近的元件有没有
开路或短路。结果在第一台发现一个三只脚的管子短路了,拆下来量了量,没错,是短路了,
C5411,上网查了查,发现原来它就是场管,正愁着到哪去找这个东东时,瞧了一下旁边的那台联
想CRT,没想到在高压包旁边正好有一个C5411(这台联想机器的故障是不通电,没烧保险,从外
表上看不出来有损坏的元件,不知从何修起所以除了一下尘就在那放着),量了一下,没短路,
没多想,把它拆下来装到了AOC 776+上,补焊完成后通电试了试,熟悉的高压启动声音出来了,
这下应该没问题了吧,马上接上信号,果然看到了图像:XP的桌面+显示器调节的菜单!心里那个
高兴啊,让我想到了钱啦,哈哈。没想到这个型号的通病它全有了,把菜单按键全换掉,调节菜
单我不按它它就不再出现了,第一台维修到此完毕。
第二台就没这么顺利了,我还特别留意了一下场管,发现它不是C5411,是C5855,而且是上次维
修换过的拆机件,插脚是弯曲的这种拆机件我还是可以分辨得出来的。拆下来量了一下,发现跟
C5411的阻值差不多,应该是好的,就把它装回去了。补焊完毕后通电试了试,发现故障依旧。目
测了一下能看得到的各个元件,没有看到外表有损坏的,包括鼓包的电容。这时开始测量各个二
极管,三极管和电阻什么的,专挑个头比较大的测量,呵呵。先从高压包附近从右往左量,遇到
怀疑有问题的就拆下来量,没发现损坏的就又装回去。差不多检查了这块板子的三分之二了,都
还没发现一个损坏件,这时候已经觉得很累了,真想停下来歇歇。对于一个老手来说,这点活算
不了什么,但是对于我这样的菜鸟来说,还真不是件轻松活,我都糊弄了两个多小时了,都查不
出个所以原来。突然量到一个在变压器输出脚旁边的一个二极管时发现它的正向和反向的阻值差
不多,以为这个二极管有问题,心想这回给我逮着了吧?拆下来量却是好的,不得已又把它装回
去。说实在的,真想扔了它。这时想了一下,何不测量一下已经修好的那台机的相同的那个二极
管的在路阻值呢?于是去量了量,发现反向阻值原来不一样,数字表上的数字一直往上跳直到显
示1,百思不得其解。再转回来检查这台故障机,量到一个电容,数字表上的数字跟上面量取的二
极管的反向阻值一样,以为它坏了,马上拆了下用指针表的电阻档量了一下发现它好像放电正常
,又给它忽悠了。到这里,我真的没头绪了,而且有点头疼,心里想,维修这碗饭还真不好混!
放下手中的烙铁,点了一根烟,坐回电脑旁,慢慢的看起了维修帖子。有帖子提到测量关键点的
电压,关键点的对地阻值,但是哪里是关键点呢?那里的电压或阻值又是多少呢?对于我来说,
这简直是个迷。对着电路板,心里一直在犹豫:修还是放弃?时间就这样一秒一秒的过去了。突
然间看到一排焊脚旁边有很小的字母和电压标志,于是用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在焊脚上拖了
一下,发现拖到标有80V的那根脚上时表响了,停下来,表就一直响。80V对地短路(这个就是所
谓的关键点?)!看了一下这排脚的背面,是一根连接视放板排线,然后就在跟这个80V相连的电
路上绕圈圈瞎摸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都找不到短路的元件。这时候头更疼了,停了下来,点了根
烟,瞧了那条排线一眼。这一瞧不要紧,一瞧点子就来了,何不拔出接视放板那端试试看?说干
就干,把线一拔,量了一下80V对地,表不响了,这时候精神一振,劲也来了。三下五除二把视放
板的盖子拆了下来,发现上面也有80V的标志,量了一下,表响了,原来是视放板上有短路!顺着
电路逐个逐个的查,只要是一端接地,一端与80V线路相连的二极管呀,电容呀,表都会响,我就
都断开一只脚来量,最后查到一个片容时发现它烧焦了,这时候我才想起来客户说过有一台冒烟
了。拆下一量,正是它短路了,原来是它搞的鬼,顶你个肺!因为烧焦了,所以它上面的字迹除
了“200V”之外其它的看不着了,到另一台机上拆开盖子看了一下,是只104,找个也不知道是多
少V的104装上去,量了一下80V不再对地短路了,在路测上面提到的那个二极管的反向阻值也正常
了。安装好显示器接上主机再接通电源,Bingo! 马上打电话通知客户来取机。The end.

网友:
楼主还是很有毅力的。维修少不了这点。

有时间看看图纸、理论能更块的入门的。

网友:
更正一下 C5411是三极管而不是场管

网友(2010-04-07):
没写清楚什么故障现象

网友:
C5411是三极管,也是行管,不叫场管。

网友:
顶你个肺 17寸的显示器不带阻尼管的c5411都可以代换

网友:
有时间多到基地看看资料

网友:
不好意思,才看到这篇文章。
其实每个人也都是从这个路上这样子走过来的,只是有些人善于总结,下次再遇到时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弯路了!
楼主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楚的,在没有图纸和对单元或整机电路不清楚的情况下,目测加对比测量再加上细心测量,对于电路上的问题,一般都能解决的!

网友:
基础需要加强,这样做事才省心

网友(2010-05-17):
支持原创作品 维修纯平显示器确实有点繁琐,维修过程中是需要耐心的 ,不错 支持

网友:
支持.坚持到底,梦想就会成真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做维修的就应该是这样。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常见,但每每都没能坚持下来
学习下楼主!

网友:
碰到不懂原理的机器就得这样修!板上才多少元件?一个个的量~

网友(2010-06-22):
新手的楷模

网友:
顶你的肺啊~~这样都给你修好了,羡慕
我有一台松下的,还没修好呢~

网友:
LZ的耐性值得佩服

网友:
维修精神可以,但吸烟就不要吸那么多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