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12V供电不正常!

楼主(2010-03-07):
一片945主板上管用09N03LA,下管用06N03LA,其中一只06n03LA烧坏,找来一只70T03H代上。上测试卡发现12V供电灯不亮,用万用表测,发现三只09N03LA的D极有12.18V的电压,G极和S极都为0V,下面两只06N03LA也全部为0V,只有新代上来的70T03H的G极有1.53V,不清楚那里有问题,请论坛好友帮助!

主板电池旁边那只时钟芯片旁边有一只4脚的RT9214是不是就是整块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吖,它怎么会在那里呢?
不要第三相供电,原来烧的那一相供电修不来,然后换电源管理芯片就OK啦!

网友:
G极受电源IC控制,自己多动动手,这样才会有维修思路,遇到什么问题都想不劳而获,没意思得

网友:
先把上管G极的电压搞出来呀,  基本上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供电是不是正常?没控制电压就是它的问题了,你是搞维修的吗

网友:
上管的G极受电源IC的控制,楼主去查查你的IC的PDF文件,看是从哪个脚出的控制电压
先得把这个控制电压给弄出来。还有下管的G极一样的是受电源IC控制的,当上管的S极输出
太高的时候,下管的G极就会有电压过来,让下管的S极导通对地,以此来达到降压的目的。

网友:
很多时候找不到同型号的电源管理芯片,而只好放弃的。

网友:
上管的G极受电源IC的控制.

网友:
先看6只管子的G极对地二极体是否一致,否则电源管理IC挂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换电源IC试试看吧

网友:
先把上下管拆掉,打主板的对地阻值,阻值正常后看PWM芯片的脚位,测量是否正常,关键是12V电压

网友:
你查一下电源管理IC工作条件,如果条件具备那就是电源IC坏了

网友:
先把换上的那只下管去掉,开机看看正不正常,正常的话就是换的场管有问题,也不正常的话就换电源IC吧

网友:
查主电源IC工作条件! 1# 花都天使 如果正常换主电源IC,!

网友:
直接把你换的上管去掉看看正常不  说不定就能开机!

网友:
代换一下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有可能电源IC也被干掉了

网友:
什么都不说换了再说~

网友:
拆下上管测G极电压,电压还是不正常的话基本,是电源芯片问题,在看看电源芯片满不满足工作条件,如果满足还是没有控制电压,就是他坏了

网友:
多谢论坛的好友帮忙吖,这两天没空,现在看了很是感激吖。。谢谢各位啦!

网友:
PWM芯片坏了。

网友:
应该重点检查电源IC,没什么可说了。几乎回帖的朋友们都说到重点、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的问题! 你换个电源管理在不正常的话,把所有场管全换了!

网友:
更换电源芯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