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55

楼主(2010-03-07):
我有一块MS-6555主板,开机跑不过内存,一开机就马上报警,内存电压正常、、排阻量过正常,一般开机一直报警长声都是断线的问题,可是检查过没有断线,请问一般是什么问题多呢?客户说之前是好得就是换过第二个机箱就不行啦!

网友:
其它供电正常吗?有可能是桥虚焊,在一个还是有断线的地方,在螺丝孔旁边仔细看。

网友:
BIOS///IO都换过啦!也很仔细检查过啦!没有断线、、、就是找不到原因、、用手压北桥也不行、、

网友:
其他供电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