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0 ENE kb926qf-CO 带资料吗

楼主(2010-03-08):
DELL 1310
ene KB926qf-CO带资料吗,、
ene KB926qf-B1可以代换吗
还就是ene KB926qf-CO 99脚是空脚吗
资料
DELL

网友:
有人有图纸吗,不够积分下载了

网友:
我找B1代换,现在暗屏了

网友:
不是到是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没有资料吧

网友:
我想是没资料,拆了一个后面是B1换了上去,现在可以开机正常,就是暗屏

网友:
没有资料,直接换上去就行了,好像后面的后缀字母不同不能换。如CO,B1等。

网友:
没有资料, 后缀也不应该不用一样的。我拿A1 换过B1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