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dc-dc升压电路怎么修

楼主(2010-03-08):
现在又一台华硕VW193液晶,查屏供电5V正常,无-6伏和+22伏电压,采用的是AT1380 DC转换电路,查外围没有什么异常,换了两块AT1380还是无果,陷入困境,VAA1电压只有4.5V、在开机瞬间VGH有8V电压、VGL有-5V电压,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有朋友愿意帮我看看从何处下手啊,AT1380的PDF资料在资料有下载的包括应用电路,我看了下河我这个屏电路基本相同http://www.datasheet5.com/AT1380.html,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出来指点下吗???

网友:
我把屏电路发上来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我不是高手,想了几天这个图也没看明白,但是看到一点,楼主要是还没修好可以看一下这里控制脚电压和相关元件,个人看法,也不一定对

网友:
楼主发的照片和我手中的屏电路大体差不多,也是屏电路的问题,已经把图中的Q6烧毁了变成一堆白粉,并把电路板烧了一个洞,还好没有烧穿,换了一个Q6场管,现在一加电Q6就冒烟,查后边的元件,有没发现坏的,怀疑AT1380AP坏(供电脚5v,5脚输出4.75v),又苦于买不到这个PWM芯片,这不正在淘宝呢。请问楼主知道那两个6爪的芯片是什么东东么?(我的板上一个是DNs和你的板上的一样,另一个是K1,没看到你的板上那个6爪代码)找不到这两个东东的资料,如楼主知道请交流一下。我的相机被别人拿走出远门去玩了,没法上照片。
       另外请看到这个回帖的朋友,有知道这两个6爪的资料请发个帖。

网友:
呵呵,那个6爪的DNs是个复合二极管,朋友你把那个复合二极管(DNs)两端引脚的中间的两个脚测一下,看是否通着吗?我这块板子上中间的两个脚是通的。这个东东是升压的。

网友:
5V正常,说明1380基本正常。豆腐刀发过这个电路图,估计你的是一样的。你查-6V和20V那个倍压整流滤波电路,就是那几个电容、二极管,如没问题,再查后面的三极管构成的线性稳压电路。
还有一中可能:负载有短路,使保护电路动作。要先排除。

该电路的原理分析: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78179

网友:
那个u6   在这起啥作用??

网友:
上次修过一块类似的屏,拿来时候白屏,测保险断,Q1短路,更换两者开机有糊味,Q1烫又挂了,测10V电容接近短路,一一焊下发现有一颗漏电,换,单独加5V到屏电流超2A,一会儿Q1、L1都烫,Q1的D极波形平坦!
换Q1、L1终于搞定。

网友:
上次修过一块类似的屏,拿来时候白屏,测保险断,Q1短路,更换两者开机有糊味,Q1烫又挂了,测10V电容接近短路,一一焊下发现有一颗漏电,换,单独加5V到屏电流超2A,一会儿Q1、L1都烫,Q1的D极波形平坦!
换Q1、L1 ...
引用 网友A:

记得很久以前曾修到过兄弟这种故障,而且是修到过几个,都是L1发烫,换了N多个Q1,都没修好,那会儿都不知道哪跟哪,后来哪几个屏我觉得放在架子上占地方,都给剪板了,现在想起来可惜了,19寸宽屏,那会要是能修好屏,维修费可以收500-600块一个

网友:
学习了啊~这中问题有点复杂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