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8):
最近找到个谦职,一天大概有国外垃圾盘50PCS左右。。。那老板说故障都是不认盘的,请教各位 不认盘 一般是电路问题多还是
磁盘坏道得多或是别的原因?都需要哪些工具。。。
原因

网友:
我遇到不认识盘的 一般都是电路故障 。
国外垃圾盘那就有点悬了 路途那么远 还是垃圾 运输一定很暴力 能修好的概率估计是最低了吧 。

网友:
一开机,bios 就不认盘,大概是电路问题
系统不认盘或不能读写,多数是坏道

网友:
都低格了再说吧。

网友:
楼主遇到这工作不错 慢慢学习把 先从简单的MHDD DM pq等等简单的软件慢慢学习 按理说楼主遇到这工作就应该买些PCI3000了 还有效率源之类等等 春华ST等等 慢慢研究吧 终究成为高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