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Y200加电反复重启

楼主(2010-03-08):
刚接了个联想天逸Y200的本子,待机正常 开机电流到0.45左右开始不规律的跳变且反复重启,请教高手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你问的太笼统了

网友:
看看电压啊  是不是内存没过

网友:
你把单片机补焊一下,不新在焊一下CPU供电

网友:
直接干北桥 昨天才修的一台

网友:
我也有台还在研究啊

网友:
内存,北桥问题居多

网友:
加焊下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把北桥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干北桥啊

网友:
这机器北桥是爱出问题 不过这种现象也可能是BIOS

网友(2010-04-19):
修北桥吧,肯定是

网友:
南桥的信号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缺少时钟吧 。换过97551没 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怎么跳变啊 0.45往上海是往下啊  能说的明白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