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RT显示器“啪啪”放电

楼主(2010-03-08):
原以为是高压包坏,换高压包后依旧放电,仔细观察,放电火花在高压包下方的行、场偏转线圈的4根线与显像管之间,又以为是显像管坏,更换显像管,故障依旧。把显像管去掉,只留电路板,通电,依旧“啪啪”响。测量电路板上的元件,没发现损坏的。表面也没有异常的。请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偏转线圈扎间短路。

网友:
是不是行逆程电容变值了,造成反峰电压升高.

网友:
行逆程电容变值了

网友:
高压帽是不是坏啦,换个试试啊。。。

网友:
看你说的现象好像是偏转线圈坏了,可你换过显像管,那偏转也一定跟着换了,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修好说一下啊。

网友:
行电压偏高,重点检查高压板外围电路

网友:
偏转线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