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W2234SI指示灯闪烁 不开机

楼主(2010-03-08):
接到一台 LG-W2243SI显示器,客户说 是正在用的时候 把电源插头碰掉了 时候在插上就指示灯闪烁屏幕没有任何反应 就这个现象了,我拆开测量 断电后 一号电容不放电,估计应该是,电源板主供电部分故障,开关管测量是好的型号是27631(第一次见过),也没有明显烧痕迹,电源管理IC是贴片8脚LD7522PS,不知道用什么代换,网上也没有详细说明,,电源板也没有短路现象,,大家帮帮忙!!!!!!1

网友:
接上主机是不是指示灯变成常亮,指示灯闪烁应该可以证明供电是有的,刷写一下程序试试。以上为个人的建议。

网友:
接主机 指示灯 还是一样闪烁,没有变化
刚才 我上电测了一下,5V正常,往高压部分去的是18.5V 不知道正常不?

然后 断电  2分钟之后,一号电容里面 还有200多V,是什么原因 有点模糊

网友:
电源板上应该有标输出多少电压吧,对照一下啊

网友:
没有标电压!我已经仔细看过

网友:
程序问题,是这个机的通病

网友:
谁有程序 奉献一下,,外加 刷写方法

网友:
需要升级程序,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