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到27

楼主(2010-03-08):
加电 电源风扇,CPU风扇,显卡风扇都转,独立显卡,显示器无显示,诊断卡跑到27就不走了,那的故障?怎么修?请知道的师父说一声
    注:不按显卡也跑到27.

网友:
集成显卡么? 先刷BIOS 不行看看 各个电压,在看看时钟, 复位,估计都有,然后用假负载 打打阻值,估计NB空焊

网友:
过26一般是显卡或者集成显卡有问题,看看显示部分

网友:
显卡那的问题?测那里?请师父说清楚一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