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cl-b10笔记本安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0-03-08):
所有方法都试遍了,确定是硬件问题,我把ghost安装文件拷到硬盘里安装到驱动包解压完成然后,出来“请稍侯“画面就不动了!反复试了几遍都这样,硬盘和安装文件确定没有问题的,以前都可以装的,在别的机子里安装都没有问题。想请问各位高手这应该是什么部件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你好,我也是同系列机型,能帮忙备份一个B10机器的BIOS出来吗?这款电脑的BIOS很难找,需要你的帮助,谢谢

遇到这种问题可以用几种方法来检查
1 检查硬盘有无坏道,可以用PE进去扫描
2 确定内存是好的
3 换其它版本的GHOST,有些GHOST会不兼容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一下了吗?

网友:
哦,对了。你可以试下雨林木风的GHOST,我就是用的这个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