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S1问题,,,急,,高手进

楼主(2010-03-08):
刚刚拿到机器是听说拆开以后就不显示了,拿到以后开机,貌似根本机器就是不走,
有没有修过这个机器的,,,急啊
不显示

网友:
急个毛,电齐没有嘛?

网友:
刚刚用示波器看,所有的电都起来了。CUP电起来以后1.06A,起来以后马上又掉了,我准备做一下CPU。
大家有好的建议或者意见吗?

网友:
不明不白,,,,,,,,,,,,,

网友:
没看懂楼主就是不走啥意思,好像cpu座出问题了。

网友:
去把桥加焊一下应该就开机了...

网友:
估计事南桥吧。。

网友:
来说问题的时候说清楚啊,什么都没看就说 人家修过没,人家计时修过也不可能跟你问题一样嘛

网友:
机器停在0.6A就不动了,cpu的电上来以后瞬间就掉了。
这个机器是个上网本哦,CPU是板载的。刚刚热了一次,还是不行。
现在正在搞下来从植。
这个机器只有一个桥和一个CPU,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意见吗?
很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