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00gt 512m DDR2 小花

楼主(2010-03-08):
超图9400gt 512m DDR2 128BIT  xp滚动条小花,进系统死机,但mats7.8.9均试过不能测他,加焊GPU无变化,显存全部加焊一次都一样,如何测出问题所在?

网友:
有试过测9400gt 的同行说说测试方法或传个测试程序我好么? mats7.8.9我都有,就是测不了

网友:
超图是什么牌子??山寨的吗?

网友:
这块是一块真真正正的9400gt,非假卡,真正的G96 核心,超图好像是香港出的,

网友:
多少片显存

网友:
这个软件不好找,估计是电路或GPU损坏

网友:
下载最新的mats试试。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现在基本上96都还在保

网友:
下载最新的mats试试。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现在基本上96都还在保
引用 网友A:

最新的只能拿到mats9 了~~~mats9提示不能识别这块卡,反而mats6可以运行,画面大花,但跑到绿色就停住不跑了,mats7一跑就大花,mats8和9都提示不能识别,matss 就一跑就死机。。。。

网友:
昨天修了二块9550 128的显卡,故障也是小花·测试是上面第二个颗粒,换了不行。
后来量排阻都阻值都正常,后来,加热后,好了。
像楼主说的小花,加热后,颗粒也换了,估计也是电路方面,看看有无小东西掉落。。。

网友:
这个 听说 只有 gt200的  测试软件 可以测试
论坛的这些个 软件 测不了的,,
但这软件 网上绝对没有,哪位兄弟 有 发出来 共享下 ,我给 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