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主板开机跑FF

楼主(2010-03-08):
INTEL845EBg2原装主板开机跑FF    有时候点复位会跑出别的码。压坐压桥无反应。请问一下现在该从什么查机。。内存显卡电压正常。南北桥无短路。CPU供电正常1。5
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该换IO吗?

网友:
首先查CPU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啊

网友:
没有思路的话刷BIOS,换IO试试,INTEL的IO容易坏。

网友:
刷BIOS,INTEL的bios容易坏。

网友:
INTER板子  CPU座子  IO   BIOS 最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