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0-03-08):
一台液晶显示器,插反屏线白屏,屏显电路的VDD +5V没有,一般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查一下屏电路的保险了。

网友:
你沿着5V电路,跑一下电路呀。

网友:
保险烧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多数屏电路保险挂了~换个保险看看

网友:
要看情况 如果屏线插反引起保险坏了 要测量一下 主ic 否则换了保险 不一定可以

网友:
这个我经历过,你主要查驱动板上有一只贴片三极管,是屏供电的开关管,很好找的顺着电源跑一下线路就看到了,如果没有此管量一下5V的电源脚是那只,直接飞线到=射级就OK了!!!

网友:
多数是屏电路保险丝坏了,找到短接下就可以了

网友:
用别的好板测下屏,先搞清楚是屏的问题还是板的问题,再路下线路很快能搞定的

网友:
5v 没有啦,就查5v的供电电路,看是哪个元件挂了

网友:
5V供电,最好用一个好的屏试下

网友:
屏供电5V接口处都有一个电解电容,测看此电解电容有没有5V电压

网友:
给屏供电的场管是不是正常,屏接口后的保险

网友:
换保险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