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使用中掉电

楼主(2010-03-08):
开机一切正常,使用一会就点掉。
有没有师傅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随后我又发现在机器正常运行的时候动一下电电源,机器就掉电了。
又没有同样的电源,,,

网友:
接口不好 松了也说不定噢

网友:
用本机电池也出同样的故障吗?

网友:
jie kou  song le

网友:
你什么都没有处理,就发帖子怎么回答你啊 ,

网友:
机器已经找出毛病了,是电源问题造成的。
并不是你们所说的接口松动,那么幼稚的问题我不问也晓得,
不过还是感谢你们了。

网友:
可以百分百的肯定:LZ不是做维修的因为他没有305D!

网友:
楼主能说一下电源问题是指哪一个部份什么零件坏掉呢??

网友:
我觉得好象有两个方面的问题,请楼主仔细检查一下,一是适配器接口问题,二是有可能线里面有断的地方

网友:
机器做过清灰没有?

是不是温度过高的原因?拆风扇看一下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啊,HP 500和HP 520,有时候一切正常,有时候又不给电池充电,有时候还不开机,换了电源也是一样,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你的这两个机器修好了吗?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维修经过吗?

网友:
这种帖子没有回复的价值啊什么也不测就说什么原因